这个是什么热继

楼主(2014-11-03):
接线端子上的FR和S15连接的元件。

网友A:
就这些么,弄全一些啊。这看到糊里糊涂的

网友B:
感觉是用于浪涌吸收的电容器吧!

网友C:
图片不全,看到的是接线排。

网友D:
如果能看到实物,可查看实际连接的元件。

网友E:
只有接线端子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用于浪涌吸收的电容器吧!
差不多。

网友G:
这个是接线排吧。

网友H:
看到的是接线端子和线槽,没见到什么器件

网友I:
有点看不明白,并的好象是浪涌吸收电容,热继的控制端有必要这样吗?

网友J:
给个端子排哪来的热继?

网友K:
回复 网友I:
浪涌吸收电容的作用?

网友L:
看样子就是个电容。

网友M:
这是接线端子么。

网友N:
另一头上哪啦

网友O:
没有实物,岂不瞎猜

网友P:
没有看明白

楼主:
呵呵,半夜的到公司抢修传送带,图纸上标的是FR三菱的PLC里面FR是热继吧,设备24小时开着不方便拆下来,所以来问问看看有没有用到过的准备做个备件,目前没有问题。终端是一个油路的电磁阀。

网友Q:
就凭这个估计没人能回答出来!

网友I:
回复 网友K:
看了18楼的图,确定是浪涌吸收元件了

网友R:
这应该是防浪涌电容,应该是进PLC的吧

网友S:
接触器或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的压敏电阻,用于降低线圈回路断开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防止高电压串入电路,不像电容,因为电容并联线圈两端的容量一般不小于0.1uF,耐压不低于630V,体积比这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接触器或继电器线圈两端并联的压敏电阻,用于降低线圈回路断开时产生的感应电动势,防止高电压串入电路,不像电容,因为电容并联线圈两端的容量一般不小于0.1uF,耐压不低于630V,体积比这大多了。
目前我个人也偏向是 压敏电阻这类元件,等哪天检修了拆下来看看就有答案了,到时再上图。

网友T:
那是过压保护压敏电阻,471的保护220V,621保护380V

网友U:
       看样子,像是压敏电阻。

网友V:
就是个接线端子,哪里有什么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