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安川伺服电机频繁正反转,电机正转跟反转刚刚转换瞬间有很大声音。速度慢时没声音,速度越快声音越大。想请教怎么解决??

网友A:
这么转下去伺服驱动器会坏的,先查机械连接装置,若没问题再查伺服驱动器设置,

楼主:
现在把从控制到传动所有部位都换新的了,不装负载时,电机震动好大,装上负载后瞬间转换更明显了。

网友B:
电机里面的编码器坏了,定位不准,导致震动。

网友C:
增益好好调一下,自学习有时不好用的

网友D:
楼主查出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