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控制室内的控制柜的环境温度都有范围,夏天炎热需要空调降温,冬季寒冷不知怎么处理,需要加暖气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控制室内的控制柜的环境温度都有范围,夏天炎热需要空调降温,冬季寒冷不知怎么处理,需要加暖气么?
什么地方?!

网友B:
一般都要保持恒温,20度左右

网友C:
不低于露点温度…

网友D:
不重要的无所谓

网友E:
控制柜里本来就会发热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每日巡检的巡检仪器上有控制柜环境温度一项,里面设置了温度范围,低于20度就报警出错,需要人工输入错误原因和处理步骤,现在气温下降,最高温都到不了18度,于是每天巡检就需要啰嗦一阵输入处理步骤等等,而巡检的控制柜较多10多个,如此下来非常耗时,最后想了一个办法照人体体温作假,可是也不是长久办法。

网友F:
仪器仪表控制柜的温度范围应该在20-25度之间,否则保证不了精度,看起来冬季需要增加恒温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仪器仪表控制柜的温度范围应该在20-25度之间,否则保证不了精度,看起来冬季需要增加恒温控制。
那一年四季要用空调了啊

网友H:
理论上是温度越低导电率越好

楼主:
回复 网友H:
温度过低,容易凝露,空气水分如果成为水滴容易粘附到电路板上造成短路

网友I:
是啊 自己会发热的啊

网友J:
经验,不要低于0度

网友H:
回复 楼主:
重要的配电柜现在都有专门配套的空调加除湿的设备,厦门有好几家在做

网友K:
控制柜不怕冷只怕热!

网友L:
有发热体,加上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K:
如果低于凝露点也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