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汇川MD320上电显示5个8  有大师能指点以下吗 谢谢

网友A:
上电显示5个8,不一定是变频器的问题,外围有问题也会引起这种故障,比如变频器的24V端子接了传感器,如果传感器短路损坏,那变频器上电就会显示5个8,所以,应该先确定是否是外围电路有故障,如果不是,那就是变频器本身的问题了,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变频器的开关电源的2次测有短路。

楼主:
已经确定是CPU板的问题了  换了一个板子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确定是CPU板的问题了  换了一个板子就可以了  还请大师再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汇川的机器有两块CPU板啊,那你换的那一块啊?你可以通一会电,然后断电试一下有没有那块IC发热异常的,也有可能是CPU的复位电路有问题,或者干脆就是CPU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分析的很详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