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用台达ES2读取单片机MODBUS信号40002数据(手动收入数据),

通讯格式

LD M1002  MORDR K1 H1 K1

SET M1122

LD M1127 SET M1127

MOV D1050  D0

监控程序d1050显示为0

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台达ES2读取单片机MODBUS信号40002数据(手动收入数据),

通讯格式

LD M1002  MORDR K1 H1 K1

SET M1122

LD M1127 SET M1127

MOV D1050  D0

监控程序d1050显示为0

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你就不能贴张图看看那,看语句表太费劲了!
另外,你单片机的MODBUS RTU从站程序是否已经做好了呢?
有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