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设备负载选配交流接触器的原则

楼主(2014-11-03):
电热设备负载的特点是电流波动最大值不超过1.4倍额定电流。因此接触器通断这种负载是毫无困难的。通常,根据接触器的发热电流等于或大于1.2倍电热设备额定电流这一原则来选取接触器。如果接触器铭牌上未注明额定发热电流,则按接触器和电热设备二者的工作电流相等这一原则选用。一般选配CJ10系列交流接触器。如果是单相负载,也可将三极并联使用。这样,电流值可增大到2--2.4倍。

网友A:
用调功器…

网友B:
电热设备多是用固态继电器还是比较方便,维护也少

网友C:
时间长触点就坏了,用温控表直接控制固态继电器好,维护方便。

网友D:
如果是单相负载,也可将三极并联使用。这样,电流值可增大到2--2.4倍。
我们也这么用啊

网友E:
加热设备谁用接触器呀?多用固态或者可控硅控制。
接触器,还真是没有这么多换的了。

网友F:
楼上说的对,大部分用调功形式的晶闸管模块或反并联的单向晶闸管。

网友G:
可以说你这是广告吗?

网友H:
说是广告有些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