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件电阻功率如何选?

楼主(2014-11-03):
大家好,今天在网上查了一下插件电阻的功率选型,请问按这个选可以吗?

网友A:
这只是外形选择,实际要根据电路电流,电压

网友B:
余量放大点,假货低成本造成瞬时功率不够的很多

网友C:
根据电路电流,电压选型。

网友D:
可以根据图示来选。

网友E:
根据以往的经验,计算功率×4~5才保险,否则烫的很!

网友E:
假如是电流检测等方面用的电阻要放大10倍以上才可以,否则温漂太大

网友F:
现在的金属膜电阻质量差得很,3W当2W用,2W当1W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