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厂里的装置很多,现场使用的电机品牌也很多,但大都是普通的电机没有什么连锁保护功能,因此现场的电机很少有温度测量的。
千年厂里上了一套装置,工艺流程和先前厂里的设备一样,常减压炼油本已经技术非常成熟,可是这次装置内的电机很多试用了高温保护连锁功能。
电机轴承前后,电机线圈前后分别安装了铂电阻测温,然后把温度在控制系统中引入高温连锁功能,有一个温度超高就会紧急停车,可是现场使用中常因铂电阻值跳变出现误连锁,原因就是现场机泵震动大,造成铂电阻接线端子松动,然后显示超温紧急停车。不知什么样的高级电机要如此保护。

网友A:
一般电机温度设上限保护都是报警,不掉闸

网友B:
振动那么厉害吗?

网友C:
觉着震动应该不是最大的原因吧,俺这有超温现象,主要是现场温度高导线接头处及仪表快插氧化变色导致阻值虚大,导线线路太长无屏蔽抗干扰差,按一般用烙铁把接头焊死

网友D:
3 楼说的方法和办法很好,值得一试。推荐。

网友E:
电机比较大的,更换一次轴承不容易,放置忘记加油的,一般都有前后轴承保护。

网友F:
只能说保护越多故障就越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场是防爆场所不能动火,所以领导要求现场所有的接线端子都压上线鼻子,但还是经常出现超温现象,拆卸接线盒查看,有的确实原本很紧的用螺丝刀能拧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说的是用电烙铁挂锡,压端子效果也不咋地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机比较大的,更换一次轴承不容易,放置忘记加油的,一般都有前后轴承保护。
周围很多这样关健设备∽电加都加有热保护,防止轴承和电机过热损坏 。

网友H:
一般的都是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机比较大的,更换一次轴承不容易,放置忘记加油的,一般都有前后轴承保护。
周围很多这样关健设备∽电加都加有热保护,防止轴承和电机过热损坏 。
厂里几套设备有六个胶体磨电机前四台没有测温从没坏过,后两台用了润滑冷却及检温确常高温跳保护很麻将

楼主:
先前电机普遍没有检温,现代很多小的也有了

网友I(2014-12-09):
起火对环境造成后果的,比如磨煤机~

网友J:
新电机安装时最好把所有的接线柱螺母都重新紧固一遍。现在厂家坏呀,总是有一个接线端子的螺母不上紧。时间长了就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