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一块售后维修板子,故障写的是缺相,实际发现上电噪声异常,而且随调压器上升后输出电压下降
补焊各个反馈电容无果,断开各路输出电压无果,查看开关电源输出波形发现异常
正常波形
波形异常

更换RCD尖峰吸收电路元件无果
查看3脚电流检测发现电压与正常比较略大,更换电容电阻无果
检测1脚稳压反馈,发现随电压上升输出电压下降,1脚电压上升正常,更换TL431,PC817无果
实在没有办法更换开关变压器无果
最后叫来研发
最后是由于电流检测滤波常数过小,导致无法滤除开关管导通时的尖峰电流。将电阻电容换大,故障排除

网友A:
有图有真相。

网友B:
难道电阻和电容多变小了,有那么巧?还是当初设计问题?又难道是贴片时元件弄错了?反正我不懂。

网友C:
这种故障不是一般人能够随便处理的。学习了!

网友D:
没见过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E:
看着楼主修电话好高大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之前用应该是好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导致分布电感电容的变化,使的原先的设计参数不能匹配吧。

网友F:
楼主的经验值得学习,又多了一个思路。谢谢。

网友G:
有图有真相啊  谢谢楼主

网友H:
这样处理应该是没找到故障根源,不过是用另一种方法掩盖住了故障,为何不换3844或开关管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H:
都试过了,没有用。这个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I:
学习一直在继续!

网友J:
楼主测的开关电源输出波形是哪一路的?波形很奇怪

楼主:
回复 网友J:
输出波形哪一路都无所谓,都是初级变过来的,只是幅度不一样。

网友K:
这个没有仪器一样修,可以推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用研发的话说,先把站的换掉,再把坐着的换掉,最后把趴着的换掉这样吗?

网友K:
有较先进的仪表当然是好事,这是维修论坛,估计大多网友买装备也得自掏腰包的,不是象你打个申请能要到。有些动不动福禄克,晶体管测试仪,要多先进的示波,比如我总感觉一块50元的万用表差不多了,有个简易功能的示波表极少用。象你这种情况,排除了负载短路,只要是有叫声,可以判断电源处于不正常的起停间徘徊,故障基本在反馈环节,反馈又分电压电流二个方向,如果站着坐着叭着都要换,先把研发换了

网友L(2017-06-25):
这个波形有点像我的那个电源响的波形,我试试看,呵呵

网友M(2022-01-08):
这个用啥看的  示波器吗 型号是多少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100MHz带宽 1G采样的应该都可以。这个是力克的示波器。

网友N(2024-08-29):
研发工程师的干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