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4-11-03):
先附上一张图片:暂且把这个项目称为卷纸收集装置

楼主:
刚随便画的草图,前辈们能不能给个方案,或都提点一下,有没有这样一类传感器帮我完成这个方案

网友A:
某些伺服驱动器不用传感器也能实现张力调节。另外可用线性电阻做为张力反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我根据您的提示,找到这类方法,好像可靠,用称重传感器

网友B:
张力传感器,配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一问题,就是如何检测轴辊上的纸张圈到一定的厚度后给个输出信号?谢谢

网友A:
计数米数好像更容易,一个编码器就行。同一厚度米数应该一样的。

网友C:
三菱公司的张力控制做的很好,可到网站上看看学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三菱也做张力控制吗

网友D:
使用超声波传感器,来做到收放卷,中昊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专业做传感器解决方案,有在覆膜机上做过收放卷测试,完全可以做到楼主所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超声波传感器检测卷径?这东西贵不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价格要看检测距离的,价位不会低于1000.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跟卷径大小没关系吧。什么牌子的传感器这么贵

网友E:
这方面没做过,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D:
这跟卷径大小没关系,德国威格勒,也可以选择格威姆。其他品牌我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4807
高手在这,我也在学习

网友E:
引用 楼主: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4807
高手在这,我也在学习
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