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4-11-03):
怎么找到写M174.1的地方??

网友A:
有搜索功能吗?
哪个PLC品牌?

楼主:
回复 网友A:
s7 300的 跳转这个地址只显示能读的这个,找不着写地址的地方

楼主:
哪位大神给解惑,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唉 怎么没人搭理呢?? 这个有没有可能是上位机写过来的?? 不会看上位机里边的东西怎么能??

网友B:
不是很清楚你的意思。I07是你的引脚,M174.1是实参,也就是实参里面的数据给I07。至于你M174.1里面的数据从哪里来,这个要找源头,如果搜索M174.1找不到其他地方有,那么应该是在上位机里面给他写数据。

网友C:
PLC机架硬件配置中,各个模块都有地址,找一找就找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 可能是上位机写的 不过还不会看上位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里没有这个M区的吧,交叉参考也只显示用了一次读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变量表能否找到

网友D:
有重新生成参照吗?要不就是上位机画面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  变量表里能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交叉参考就一项

网友E:
有可能HMI等第三方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