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前辈们给个方案可以吗(20141105)

楼主(2014-11-03):
上图是用SW软件画的草图,一台电机带动一根轴转动,轴上带着废纸卷成一团,当纸张由于前面供纸装置速度提高时会变得很松,那么就应该提高电机的速度,以保证纸张正常的收集。请求前辈们给个方案,或提点提点,助小弟完成此方案。

网友A:
张力调节速度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张力检测器吗?没用过这玩意,请问您有这方面的资料没,给我参考参考

网友B:
张力控制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PLC,张力的信号能直接给四服控制器控制电机速度吗

网友B:
伺服本身就带有张力控制。好好看看驱动器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伺服本身就带有张力控制。好好看看驱动器手册。

网友D:
你把这个系统的控制互换一下就解决了。让收卷机控制转速,放卷机控制张力就ok了。

网友E:
想省钱就用个力矩电机加三相可控硅调压模块就可以了,不差钱用张力传感器加伺服,还有介于两种方案之间的就买个好电位器加弹簧加滚轮加变频器做个简易张力控制

网友F:
什么都不要就可以达到张力效果。在纸张上面放一个重力压杆,这样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紧的。动不动就张力控制伺服系统什么的,累不累呀?我十块钱可以搞定的东西,你可能就要大千了,效果不一定比我的这个方式好。
做控制的,做一千一万遍,最后还是回到起点。
老话:能吃饱的就是好饭。

网友G:
哈哈,一切从简!!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放卷机不是我控制的,我这个是改造工程

楼主:
回复 网友F:
但是压杆的前部分还是松散的,我想要整个收卷环节都带有拉紧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还真不清楚,我查查手册,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张力传感器加伺服这个我有点眉目,前面有位前辈说,伺服本身带有张力控制,意思是否是不用张力传感器也能达到效果,其它两种方法能不能给多点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也想,可是经验有限,希望多多指点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你改造什么呢?能具体说说嘛?

网友G:
可以用接近开关检测拉杆行程,用多段速来控制电机收卷的速度

网友H:
伺服有位置模式、速度模式和转矩模,你这个只要控制电机转矩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然可以,下面上两张图片帮助说明:

楼主:
回复 楼主:
送纸部分是另外一台设备控制;
要求如下:
收卷速度可以根据前方送卷速度进行调节,以达到拉紧不松,又不会太紧的情况,当收卷达到一定厚度的时候,给个报警输出,通知工作人员来取走废纸

楼主:
回复 网友G:
接近开关检测拉杆的行程?不是很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H:
转矩是不是相当于张力啊

网友I:
用变频器也可以,一种是带闭环矢量控制,电机轴带编器;另一种是用程序控制,做一个拉紧张力检测装置可用气缸或弹簧,用气缸的话调节气缸压力就可控制拉紧张力,用弹簧的话改变弹簧的的拉伸长度也可控制拉紧张力,由PLC控制电机转速;还可以用编码器检测放卷侧的走纸速度与收卷侧的走纸速度来控制电机转速,当然用伺服还是用变频都可以;还有一种方法直接用无级变速箱直接驱动,变速箱由一个气缸来控制其输出力矩,改变气缸的压力也可以控制其走纸张力。

网友D:
这个太好办了。最简单的是,你这个小伺服,恒转速控制,速度设定值比放卷机要高一点,然后力矩限幅,就可以达到你要的目的了。

原理:让收卷机的速度比放卷机的速度快,而实际的收卷机速度就会被放卷机牵制,让收卷机的速度调节器饱和,然后通过收卷机的转矩限幅,实现张力控制,而转速总是跟随着放卷机的速度一致。

关键词:收卷;速调饱和;转矩限幅。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没想过加任何外界控制张力的装置,比如利用气缸或弹簧的拉伸控制张力,因为感觉相对复杂;只是想检测出张力后反馈给控制器作一个速度的智能调节,使张力在一个设定点上平衡输出;我大概的想法是,将张力传感器的信号接近PLC,写控制程序控制变频器,从而达到控制电机速度的效果,硬件部分想到张力传感器、张力控制器、PLC、变频器、变频电机,至于怎么控制,我现在一头雾水,一点眉目都没有,求指教。还有一问题,卷纸的厚度如何检测,然后给报警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图中是东方的一款减速机,只能定速输出,而且不受设备控制,插上电源,按下开关就开始工作。
像您说的,如果我用一台伺服加一个控制器就可以达到控制目的是吗,感觉要用到PLC写控制程序

网友J:
收集前的纸加点阻力就行吧

网友K:
回复 网友F:
就像皮带机的张紧装置

网友K:
回复 楼主:
类似于皮带秤了  我看皮带秤的控制器适合你

网友L:
你这设备室几台电机联动还是单台电机

网友M:
伺服加力矩比较靠谱

网友D:
回复 楼主:
可以不用PLC,把电机控制器的转速调快于放卷机,但力矩要限制,只要把纸绷紧即可。这样,放卷机的转速快,收卷机的转速立即跟随快,始终保持限幅力矩,使卷纸不松。

其实没必要伺服电机和控制器,只要是变频电机加矢量控制类型的变频器就可以了。价格还不贵。

网友I:
用张力传感器也没问题与采用松紧架来采集张力是一个道理,考虑到一定范围内的失调或超调保证不拉断纸的话其实采用气缸与松紧架结构的张力检测更为合理;张力传感器适用于那种(固定比率)的同步控制,收放卷控制是随着卷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

网友N:
吴工就是厉害!

网友O:
9楼伍工太强大了。但是有个问题,如果只是检测纸张有没有送,可以这样;但是过程中会不会出现纸张断裂的现象?

网友P:
你了解一下电线厂的收线部分,用磁粉离合器做张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矢量控制类型的变频器控制限幅力矩,然后控制变频电机的转速来达到绷紧的效果,有道理啊,但我没接触过这一块,要查一下资料先;卷径达到某个值输出一个报警的信号通知取走废纸,有什么好的建议,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P:
好的,多谢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I:
请问松紧架结构是怎样的

楼主:
由于经验有限,我做了不完善的方案给客户,这里面一定有很多问题,麻烦前辈门指点指点,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或者避免的

网友D:
这样当然可以,就是复杂了。机械结构和电控系统。

网友Q:
回复 网友E:
呵呵~想起了一个故事,《博士与小工的区别》,
,确实是适用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您之前的方法,变频电机加矢量控制类型的变频器,能不能教一下我

楼主:
回复 网友Q:
这跟经验有关系,我是完全没接触过这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R:
互相学习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用过矢量控制吗?如果用过,就是矢量控制,把转速给定大于放卷机速度,因为小电机的转矩是被限制的,所以尽管你转速很高,但还是跑不起来,是被放卷机拖拽的。道理很简单。

网友S:
用磁粉张力控制器试试,这个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T:
你这个东西是冲压线上面的吧,其实我看见很多的人是用一个类似于打包机张紧调整的弹力离合器,就解决了。他们设置的就是张紧力不拉断纸就行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不过简单的方法不赚钱,应该复杂化!

网友U:
给个小见意试试,楼主见过贴片捆包盘封口机吗?收盘与电机间用橡胶皮带,当张力紧时,皮带在从动轮上打滑来实现捆包带收卷。另一种|是光杆加两电子开关控制收卷电机启停。(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D:
新手一枚,没用过矢量控制;您说得有道理,但有个问题,转矩大小是否可调,我怕把废料纸扯断;跟着如何算卷径,是否要加编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S:
这东西听过,成本贵不

楼主:
回复 网友T:
前辈真是聪明,请问核心元件是什么,弹力离合器?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U:
多谢提议,惭愧的是,我没怎么懂,贴片捆包盘封口机吗?我去搜搜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使用的电动机符合变频器的要求,且变频器容量和电动机容量相吻合,变频器就自动搜寻电动机的参数,否则就需要重新测定。很多类型的变频器为了方便测量电动机的参数都设计安排了电动机参数的自动测定功能。通过该功能可准确测定电动机的参数,且提供给变频器的记忆单元,以便在矢量控制中使用。
如何理解下划线那句话,这好像关乎选型的问题。

网友V:
呵呵呵呵,有意思,重杆下面放一个光电开关更好,防止它下垂太多。
要说复杂的话,搞两个编码器做旋转位置同步比较,那可真是版主说的一千不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V:
没必要加光电(或许可以用来测量卷径),感觉没下垂的机会;旋转位置比较行得通?这还要考虑一个卷径的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了解了矢量控制,好像说的是,根据负载的大小,控制转矩的输出,从而达到控制转速恒定的目的;但我想的是,能够根据负载的大小,控制转速使转矩达到恒定,这就能使废料纸处于绷紧状态。

网友V:
卷径与长度是有一个规可循的,可以在长度位置里面加进去,然后做两个旋转的位置同步比较。当然版主的方案很实在,除非你同时还有长度测量与控制需要。

楼主:
回复 网友V:
只是一个傻瓜式的控制而已,即保持转矩输出;
还有要做的是,收卷卷径的测量,本来想通过计算圈数实现,但后来考虑了一个纸张打滑或断裂重卷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个下划线说白了,就是要求电机是变频专用电机;电机带编码器速度检测。

其实,你的系统如果要求不严的话,可以不用张力的闭环控制,但是,如果卷径会影响张力很大,导致断纸,那张力的闭环控制还是很必要的。如果收卷电机的转速比较高,电机的编码器可以省。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多谢您之前的耐心指导
小弟另外做了个方案,与大家分享一下,并希望大家能提出意见:
其实我本来想让电机做两段速度,从下限往上限方向走的时候,高速运转,上限往下限方向走的时候,低速运转,这样电机就时刻在工作着,减少启停的次数,延长电机的寿命,但不知如何做,就一个调速器,没想法。

网友D:
哈哈,我看明白了,挺有意思的思路。不过,电机实现两个转速(快慢转),不是什么难事呀?点赞楼主的共享。

楼主:
回复 网友D:
前辈, 两个转速,请指教!

网友D:
利用外部的那个位置信号,给变频器内部的两个转速给定轮流转换。要求变频器要有此功能,比如,西门子的MM440有内部的附加给定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个回路轮流切换,使电机有两个不同的速度,现在差一回路,现场没变频器;
调速器应该没您说的那功能,是否可以加个电阻,降低电压,使电机速度降低作为第二回路(变频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当然可以。内部解决不了,早给顶上做分压,效果是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了,我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