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一个煤气管道的压力有5KPA左右,自控时怎样才好?是用一个压力变送器加压力仪表,在仪表上设定好压力值,用仪表上的4-20MA控制变频器稳定,还是直接用压力变送器的4-20MA给变频器用变频器的PID控制稳定点?那个好?因为仪表是一定要的,要来显示的,用第一个方法很方便,但调试时的那PID值会不会很麻烦?容不容易稳定下来,如果是用后面的方法是不是要加多个压力送器?

网友A:
你的煤气是通过鼓风机输送?可根据你对仪表及变频器的熟悉程度来选择。既然少不了要显示仪表,则可选择第一方法,对于PID值两种方法都将涉及到调整问题,压力控制只需要PI就行了,两种方法都只需要一台压力变送器。

网友B:
还是压变进数控仪,然后数控仪进变频较好,这样如果压变出现问题或者检修或者维护,可以把数控仪打入手动,这样变频器还能自动控制。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B:
这个要看你操作要求,若需要人工监视就加二次表,若无人值守就直接进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