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我是新手,请问200W安川驱动器如何设定参数?我一个驱动器坏了,想买个新的换上去,但没接触过伺服这一块,谢谢!

网友A:
参数都有默认的,要看具体的控制方式更改其中的一部分。
最好能把之前的读出来,参照写新的。

网友B:
需要安川说明书  我可以给你发一本  不知道你那是什么型号的?操作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C:
安川伺服我用过,参数不是很多,设定一般来说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怎么读出来啊,要下载什么软件吗?我们机器上有电脑,这是折弯机上面的,我不会这个,但我知道PLC连接电脑写程序与传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说明书我有,但不知道具本设定哪几个参数,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请问怎么设定啊?具体设定哪几个参数?能说说么?

网友D:
话说,安川的伺服可以用NOKIA原先的线来上下载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详细的说说吗?比如说如何设定参数,如何复制等,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看着软件没准能想起来,现在早就忘了。
不过控制模式,电子齿轮比一些重要参数是需要设置的
位置控制得设置电子齿轮比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谢谢,我问了下度娘,这些确实要改,可怎么改啊,可用电脑去改么?但如保连接又如何用软件读数?还有什么电子齿轮,这个又要从哪得知数据啊,这个是不是说伺服电机的齿轮?

网友A:
软件可以改 ,没有软件,用伺服驱动器上的操作按钮也可以更改的。

网友C:
这要根据使用要求来定,比如速度模式,位置模式。

网友E:
问卖给你伺服的人

网友F:
下一个软件,把原来的那个配置读出来。 新的按照原来的改就行了。 驱动器参数还是很重要的,如果不一样运动距离差很多。

网友G:
呵呵;这个没必要软件,直接用按键设定一下就行了;
如果之前还能读参数,直接读出来再按相同的设定到新的就行了;
如果没有,那么有些参数可能不好设定的,比如电子齿轮比;

网友H:
不知原来的驱动器还能不能显示呢?要设置的不会超过十个参数吧,按键就很好用了,用软件还麻烦。仔细对照说明书操作应该不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下个什么软件啊,又如何读出来再写进去?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嗯,版主大人,请问该设定哪几个参数呢?我们是一个小电机,驱动器SGDV-1R6A01A,电机带动个小齿轮,我今天看了下说明书,网上下载的,就是不知设定哪几个参数?望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还能显示,但就是对着说明书也不知道哪几个参数该设定,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版主大人,这是要用什么软件啊,有下的吗?具体设置哪几个参数呢,还望不吝指教,谢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还能显示,但就是对着说明书也不知道哪几个参数该设定,能具体说说吗?谢谢!
两台驱动器对照着按一遍不就全一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嗯,这倒是一个办法,就是不知道有多少个参数,要是有好几十个那颇有点麻烦呢,呵呵,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有没有施奈德的驱动器说明书?我有LXM05A的说明,但没有LXM05CD22N4的说明书,我想要报警信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