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这个问题困扰几天了,求教力控做个按钮控制调用监控摄像头的画面,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没用过,不知道如何弄

网友B:
监控摄像头,这个是独立的一个系统吧,如果两者联系,要有通讯协议和接口,然后在对应地址,还要有视频像的存储地址。

网友C:
用力控的组态软件

楼主:
使用组态王,调用视频组件就可以调用笔记本摄像头进行现场监控,力控暂时不知怎么搞

网友B:
不知楼主搞定了没有,出来说说怎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力控中有调用应用程序的函数,使用它实现了客户的要求

网友D(2015-01-01):
安装完力控之后,在OLE控制件中添加你的DVR的函数.具体请参考DVR函数中的说明.关于力控与DVR的连接,建议选用"海康威视"这个品牌,力控对这个品牌的驱动支持比较好. 小弟现在厂内的监控都换了这个品牌,找力控给了个最新的驱动,全都OK了.最主要是函数说明有中文!!!!!!

网友E(2015-05-28):
回复 网友D:
兄弟  你好  能给下具体方法吗  能留下你的邮箱吗

网友F:
您可以建立一个画面名为"视频”,在画面中插入复合组件-视频控件。然后在主画面设一按钮,为按钮编写函数为单击打开视频画面Display("视频”)

网友G(2016-05-13):
回复 网友F:
你好,我的力控好像没有视频监控组件,你是怎么添加的?能教一下吗?

网友H(2016-08-03):
回复 网友F:
你这个控件,是后来单独安装的吧。是海康的吗?我看网上有说明,但是没找到哪里下载控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