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新人求教伺服电机刹车线什么意思,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刹车的啊,能有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要如何接线呢,24v接在那两个端子之间

楼主:
回复 楼主:
能给解释下吗,谢谢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对啊,我记得东元的好像是给电抱闸。
你可以给个24V电,看看能不能盘动电机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人求教伺服电机刹车线什么意思,谢谢各位了
伺服电机的刹车线就是电磁制动连线,一般为直流24V,

网友C:
刹车是为了保证伺服在断电后,伺服的轴能锁定(刹车),这样如果是安装在垂直负载时,即使是伺服断电,伺服的轴也不会动
正常情况下,当伺服通电后,需要将这个刹车打开,就是给刹车接线端接24V电源,这样刹车就打开了,这个时候伺服是通过伺服开启信号SERVO ON信号锁定伺服轴的。

网友D:
就是断电后锁住轴,通电使能通上驱动器有个信号输出控制刹车线圈。一般是直流24V。

网友E:
     类同抱闸。

网友F:
你选购电机时就要定购带刹车功能的电机;
三菱的对应型号是带B的;
普通的伺服电机电源线有4根,带刹车的则是6根;

网友C:
三菱MR-J2S的时候,刹车线和电源线在一起的,后来的J3 J4都分开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C:
是啊。在停电的瞬间会忽然下垂一些怎么办?如何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小弟有点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类同抱闸。

网友I:
一般伺服都是24v刹车

网友J(2015-04-30):
回复 网友C:
在PLC不发脉冲的时候,需不需要关闭刹车。。
再有伺服ON如果直接接N24不通过PLC控制可否,就是机器一上电,伺服ON就有信号。

我一般做的就是伺服ON一直接通的。。然后刹车在机器通电后延时接通。。。这样做有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在PLC不发脉冲的时候,需不需要关闭刹车。。
再有伺服ON如果直接接N24不通过PLC控制可否,就是机器一上电,伺服ON就有信号。

我一般做的就是伺服ON一直接通的。。然后刹车在机器通电后延时接通。。。这样做有问题吗
PLC不发脉冲时,不需要关闭刹车,因为这个时候有SON信号接通,锁定伺服轴
伺服的刹车信号,用个MBR信号控制,当伺服ON后,MBR和SG之间就接通了,刹车的24V电源就接通,电磁制动就打开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恩,这我知道,不过伺服的SON信号如果一直接通可否?就是直接拿N24接到SON信号端中,不用PLC输出点控制,使SON一直都处于接通的状态会有什么影响么?以前有这么做过,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