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手头有两块三相四线电度表,一块3*1.5(6)A,3*220V;一块3*5(20)A,3*220V,如果经电流互感器接入,哪一块灵敏性好、计量更准确?

网友A:
当然是3*5(20)A,不过,这也不标准。

网友B:
电表上不是有精准等级吗?你查看下啊

网友C:
灵敏么,当然最小的最灵敏,这个很好理解,一个天平和一个磅秤那个最灵敏。当然灵敏不一定就是精度,要看量程和使用的百分比。

网友D:
这个还要看负载大小来的,一般来讲数值越小,精度会越高

网友E:
如果电流互感器的次级电流是5A,则可取前一块表。

网友F:
电度表的精度,就是测量误差和仪表满刻度的百分比,百分之几就称为几级,数越小越高级,电度表的误差是2%,就说是2.0极。一般有0.2、0.5、1、2级等。 3*1.5(6)A、3*5(20)A不是精度,是电表的容量

网友C:
回复 网友F:
偶感觉A是电流的单位

楼主:
回复 网友F:
确实不是精度,是规格。问的是同样精度的两块表,根据提供的这些参数判断表的灵敏性、准确性。

网友G:
这个还是要看电表上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