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3):
当X001的状态为ON时,用定时器中断,每99ms将Y010~Y013组成的位元件组K1Y010加一,设计主程序和中断子程序?本人为初学者,希望大神帮忙编下梯形图,不胜感激

网友A:
看你的操作要求了,不知道你这样是为了控制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X001的状态为ON时,用定时器中断,每99ms将Y010~Y013组成的位元件组K1Y010加一,设计主程序和中断子程序?本人为初学者,希望大神帮忙编下梯形图,不胜感激

网友C:
   楼主是为编程而编程,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例程。

网友D:
定时中断,也就是延时,不知说的对不,如有说错请指正

网友E:
至少要把型号说清楚吧,东昌大侠估计是按fx2n编程的。2n定时中断指针为I6,I7,I8.时间10—99m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只是看到书上的例题,想知道答案。初学者,基本功能指令还懂点,但是感觉用在编写程序时却不知如何入手!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只想知道答案而已。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定时中断,也对吧!中断在三菱plc编程里是优先处理的一个子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2n系列的,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是想看答案而已,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了,不过我还想问下只用EI就可以当做一个主程序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不过我还想问下只用EI就可以当做一个主程序了吗?
EI是中断允许,意思是可以中断处理。
如果是DI,则不允许中断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知道指令的意思,就是不懂得应用。不管怎样,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知道指令的意思,就是不懂得应用。不管怎样,谢谢了。
参考别人的范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