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阀为什么是两节的?

楼主(2014-11-04):
两节肯定是有道理的,求解??

网友A:
气动调节阀!一般用在防爆场合

网友B:
刚开始偶还以为说的是上部的阀杆部分的固定块呢。
下边的是否是高温介质的散热作用,高温阀一般都是细长脖子的。
再者就是三通阀之类的了。

网友C:
同意一楼的。

网友D:
蒸汽的气动比例阀

网友E:
赞同楼上的是高温的说法

网友F:
不是两节的制造不出来。

网友G:
貌似很多高压阀也是两节的

网友H:
这套设备是山东精工泵业的吗???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H:
哪产的……?我还真没看。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哪产的……?我还真没看。
精工泵业

网友I(2014-12-11):
赞同2楼的说法

网友J(2015-05-19):
厂家应该是宁夏吴中或川仪的,分两节应该是里面有导向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