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4):
客户的一台S5-100U(CPU102)送来修,可是电池没了,客户说电池早就没了,也能用。现在只接24V其它什么都不接,右边小开关在RUN位置,扳动左边大开关到上边1位置,电池橙色灯长亮,右边小开关上面的STOP灯(红灯)快闪一会儿,RUN灯(绿灯)亮一下灭,然后STOP灯(红灯)长亮,8K的EPROM存储卡插在机子里。请问这种表现正常吗?客户说故障现象是无法和UNIOP(EK42)操作面板通信。

网友A:
程序是从EPROM存储卡调用的,肯定能运行,有电池时调用一次即可,无电池就要注意了,停机时间过长,会导致程序要重新调用的!应该是用到小开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那红灯快闪时,是否就在从EPROM里读程序? 快闪完了为什么绿灯亮一下就灭了?  记得别的PLC在除了电源其它都不接时开机, 运行灯应该亮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右边开关(RUN/STOP/COPY)扳到下面COPY位置并保持,红灯(STOP)慢闪,保持了5分钟,还是慢闪。我想确定是程序坏了还是卡坏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EPROM卡的容量只有8K

网友B:
想判断是不是8KEPROM卡有问题,很简单的。编个小程序如果下载后PLC能正常运行。那就是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得找软件和线。

网友C:
程序在烧录在红色存储卡里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模式开关(run/stop/copy)扳到最下边并保持,这时是从EPROM卡里往RAM里拷贝还是从RAM里往EPROM卡里拷贝?

网友C:
呵呵;EPROM是拷不进去的;电脑也写不进去,只能用烧录器写入;

楼主:
西门子S5PLC,虽然老,我看挺结实的,还挺喜欢。请问编程软件从哪里下啊? 还有编程线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需要专门的烧录器?那编程比较麻烦啊。

网友D:
电池就像电脑中的电池一样最低层设置程序需要

网友E:
就单独一CPU啊?软件网上搜,线去淘一根。电脑用串口!!!

网友F:
这个EPROM还是蛮结实的
最好还是找个数据线看看能不能读出东西来

网友B:
你不插EPROM卡,送电后S5-100U,在run位置,绿灯亮吗?

楼主:
不插EPROM卡,模式开关在RUN位置,扳上电开关到1,先红灯亮1秒灭,然后绿灯亮半秒灭,然后红灯长亮。 请教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东西也没有中文说明书,只找到一个英文的。 我想知道,这个CPU,什么都不接,上电,运行,绿灯能长亮吗?
还有个问题,就是那个15孔的接口,3,14对接口外壳有5.2V电压, 11,13接口外壳有8.9V电压,当然这是在红灯长亮的时候测的。 而另一台CPU100, 却是3,14对接口外壳5.2V电压,11,13接口外壳有4.9V电压。这正常吗?
还有,都不带电池上电,CPU102电池接口两端电压是2.2V,而cpu100电池接口两端电压是5.2v, 这也不对呀?

网友C:
回复 楼主:
EPROM必须使用烧录器;
当然,SIEMENS S5也有EEPROM的存储卡,这个可以用电脑直接写入;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打开了另一个CPU100,两块板子是重新设计的,主要用贴片件。这个CPU100, 带卡上电运行,没有红灯快闪的过程。 不带卡上电运行,和CPU102表现是一样的。

网友G:
楼主的问题我5、6年前处理过,记得当时是S5-95U的plc,故障现象类似,是在西门子公司网站上查到的解决办法,换上新电池后,按网站上提示的方法操作就好了。时间长了我有点记不清了。你到西门子公司网站上能查到。

网友H(2014-12-10):
回复 网友G:
前两开我们公司也有这种现象,不知你的原因解决了没,方便的话告诉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