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地址问题

楼主(2014-11-04):
想请教AA变频器这段,如果我要读取40002的数据,地址到底是40002还是0001呢

楼主:
怎么不能传图片

网友A:
读下试试,看读回来的数据是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B:
     看协议的规定。
     不求人的话,就是自己做个试验来验证。

网友C:
回复 楼主:
看看下图所指示的方法,有用不呢。

网友B:
     PLC编程指令中,要读的寄存器地址为:0001

网友B:
     楼主:
         请搜索:
               ABB Modbus适配器模块RMBA-0用户手册。
         手册里面有关于地址的说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请教AA变频器这段,如果我要读取40002的数据,地址到底是40002还是0001呢
你的上位机是什么呢??组态软件,触摸屏,还是PLC???请告知!好回答你!QQ1490342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编程指令中,要读的寄存器地址为:0001
谢谢,那如果要写这个寄存器呢 是40002还是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请教AA变频器这段,如果我要读取40002的数据,地址到底是40002还是0001呢
你的上位机是什么呢??组态软件,触摸屏,还是PLC???请告知!好回答你!QQ149034219
上位机是plc

网友E:
里面有协议格式,不同的数据格式,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想请教AA变频器这段,如果我要读取40002的数据,地址到底是40002还是0001呢
你的上位机是什么呢??组态软件,触摸屏,还是PLC???请告知!好回答你!QQ149034219
上位机是plc
什么品牌的PLC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编程指令中,要读的寄存器地址为:0001
谢谢,那如果要写这个寄存器呢 是40002还是0001
    是 0001,建议找前面说的那个资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