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问题

楼主(2014-11-04):
请问三菱FX 怎么样写发脉冲到伺服驱动器程序运行中可以更改速度!请详解!我很菜的

网友A:
这是转的!!

网友B:
把上图频率那个框框设置成保持型寄存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用定位指令DRVI或是DRVA,在指令执行过程中,更改指令后面的频率是不能实时改变速度的,更改的数值要到下一次启动指令才能生效,也就是定位过程中不能更改速度
如果要在执行过程中更改,那要用可变速脉冲指令,但这个指令不能指定走多少脉冲。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来是的!谢谢你了!我的有两种模式1,自动在触摸屏上可以更改前进速度!2,手动前后快速移动!怎么思维!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