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地址

楼主(2014-11-04):
求助下面ABB变频器说明书理解
注意:ACS550支持MODBUS技术规范中规定从零开始寻址空间,保持寄存器40002在MODBUS中被地址为0001,同样线圈33在MODBUS中地址为0032
那如果要读取40002的数据,应该读40002还是0001呢,(不能传图片,只有打字输入)

网友A:
    读指令中,地址是0001。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助下面ABB变频器说明书理解
注意:ACS550支持MODBUS技术规范中规定从零开始寻址空间,保持寄存器40002在MODBUS中被地址为0001,同样线圈33在MODBUS中地址为0032
那如果要读取40002的数据,应该读40002还是0001呢,(不能传图片,只有打字输入)
国产组态软件里MODBUS定义地址的话一般就是000001、100001、300001、400001,这是按照MODBUS RTU寄存器编号来寻址的;有些PLC就要求是实际的16进制数据,比如00001 100001 300001 400001对应的实际地址都是16#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