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字问题

楼主(2014-11-04):
ABB变频器参数0301是控制字,怎么40001也是控制字,如果要控制变频器启停到底该用哪一个呢?对通讯不懂,真心请教。

网友A:
变频器的控制字,是分层次的,当然是最深层的为根本。这个要看功能图,才能决定。西门子的变频器,控制字也是很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ABB变频器参数0301是控制字,怎么40001也是控制字,如果要控制变频器启停到底该用哪一个呢?对通讯不懂,真心请教。
   弄个MODBUS的中文手册看看吧,印象中要写控制字到40001去的。本站应该有ABB变频器的手册。

网友C:
引用 楼主:
ABB变频器参数0301是控制字,怎么40001也是控制字,如果要控制变频器启停到底该用哪一个呢?对通讯不懂,真心请教。
周志,现将ABB控制字告诉你:
1.启动命令(假设变频器的从站地址=01,下同)
ACS550的通讯启动过程: 变频器上电以后(状态为不具备合闸条件(NOT READY TO SWITCH ON)),要逐个进行6次成功的通讯才可启动完毕(每次通讯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使变频器具备合闸条件(READY TO SWITCH ON): 16#01,16#06,16#00,16#00,16#00,16#06,16#09,16#C8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2)使变频器给定1的值清0(CLEAR THE EXT REF1): 16#01,16#06,16#00,16#01,16#00,16#00,16#D8,16#0A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3)使变频器状态为准备就绪(READY TO OPERATE): 16#01,16#06,16#00,16#00,16#00,16#07,16#C8,16#08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4)使变频器状态为允许运行(OPERATION ENABLED): 16#01,16#06,16#00,16#00,16#00,16#0F,16#C9,16#CE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5)使变频器状态为允许加速(ACCELERATOR ENABLED): 16#01,16#06,16#00,16#00,16#00,16#2F,16#C8,16#16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6)使变频器状态为运行(OPERATING): 16#01,16#06,16#00,16#00,16#00,16#6F,16#C9,16#E6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2.停止命令 要停止正在运行的变频器,应发停止命令(不应该以0速命令代替停止命令)。
停止命令有3种:
急停1(变频器按照减速时间1(见参数2203 DECELER TIME 1)减速停止);
急停2(设备按照惯性减速停止);
急停3(变频器按照减速时间2(见参数2205 DECELER TIME 2)减速停止)。
一般可使用急停1(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6#01,16#06,16#00,16#00,16#00,16#6D,16#48,16#27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3.改变运行速度命令 正在运行(OPERATING)的变频器可接收变速命令,即通讯给定。
写入给定1保持寄存器的值0-20000对应变频器输出速度0-EXT REF1 MAX(Hz,参数1105)。例如EXT REF1 MAX=50.0 Hz,则欲使变频器输出1 0.0 Hz,应写入20000÷5=4000即16#0F,16#A0。(变频器的回应应与PLC所发内容相同): 16#01,16#06,16#00,16#01,16#00,16#00,16#D8,16#0A 站址 写命令 写寄存器地址 写寄存器内容 CRC校验字 (注意:CRC校验字的放置顺序为先低字节,后高字节)

4.读变频器数据参数 可以经通讯读变频器参数如输出速度、电流、转矩、功率等参数。
若所读参数在变频器寄存器地址上连续,还可用1条读命令读多个参数。如要读取输出电流: 16#01,16#03,16#00,16#67,16#00,16#01,16#35,16#D5 站址 读命令 读寄存器地址 读寄存器数量 CRC校验字
变频器的回应: 16#01,16#03, 16#01, 电流H,电流L,CRCL CRCH 站址 读命令 回应的字数量 读来参数 CRC校验字 如要读取输出频率、电流、转矩、功率连续4个参数: 16#01,16#03,16#00,16#66,16#00,16#04,16#A4,16#16 站址 读命令 读寄存器地址 读寄存器数量 CRC校验字 变频器的回应: 16#01,16#03,16#04,频率H,频率L,电流H,电流L,转矩H,转矩L,功率H,功率L,CRCL CRCH 站址 读命令 字数 读来参数字1 参数字2 参数字3 参数字4 CRC校验字 若读回的电流字(电流H,电流L)=16#01,16#A5,则实际电流数值为16#01A5=42.1A。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上辛苦了。
不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