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4):
用CPU226(两个PG口)分别同时连接TP177A和电脑能否通讯(用PC ADAPTER USB线)
没有触摸屏用的编程电缆,能否利用PLC226上的两个PG口

网友A:
tp170a的触屏,注意不是177,电缆就是rs232的电缆,估计177也应该是。

网友B:
现在新的型号代替TP170A是TP177A。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手上只有PC ADAPTER USB线,可以做到吗,是TP177A的,谢谢

网友B:
可以的。
Port0接972总线头-----972总线头接TP170A。
TP170A--PC ADAPTER USB--电脑。

网友C:
其实,西门子的任何技术问题都能咨询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