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4):
上图为不专业的人拆模块,铜箔受损,板严重受伤。

上图为最后修复,惨不忍睹了

网友A:
修复就好。

楼主:
   这台机送来时,最少被修三次。测量模块炸了,板有些残旧本想不修换个驱动板较为保险的,谁知一找才发现220V的驱动板又贵又少不好找。
   拆掉模块,维修驱动部份,测量合格购买模块,本想这个维修费进袋那是板上钉钉的。一装机发现开始运行没事,不定期地报SC短路。按以往经验,929有时出现隐性故障会有此现象,于是一个个屏蔽报警来测试,这时怪事又来了,只要任一个929不屏蔽都会报SC,必须同时屏蔽三个929方能运行。这几天好些机要修不好搞的扔一边了,断断续续的几天过去了也没有最后查出故障点。
   今天再次梳理了下现象,总感觉出现这情况故障一定在三个929的公共部份!公共部份有二个地方一个是电源,一个是输入端有个怪异的三极管控制。电源检测时发现没有负压,明明装模块前是有的哦。由于模块扣着也不知什么地方断线了,于是顺着原理分析连通二线,终于解决了问题。
   这个断线完全是之前拆模块的人弄坏了PCB板。忍不住内心的兴奋发了一帖

网友B:
模块引脚上黑色的是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引脚上黑色的是什么呀
板残了,加的一层电子胶提高绝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手.
这个不是高手,谁都能连这几条线,只是有时查过好的后又变成坏的,难于发现判断。

网友D:
往往测量过后一般不会去查测量过的地方。

网友E:
忍不住内心的兴奋发了一帖  谢谢楼主的兴奋啊

网友F:
高手,佩服。不知大师在哪,可否收徒。

网友G:
拆模块还是用高频烙铁,用过了保你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拆模块还是用高频烙铁,用过了保你爽
高频烙铁不用钱啊,低频我也随便弄死它

网友H:
厉害!
这个技术到位了!

网友G:
回复 楼主:
兄弟,买一般的高频电烙铁,我用的就38元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兄弟,买一般的高频电烙铁,我用的就38元
来个图看看怎么样子的啊

网友J:
我们这里的有问题的变频器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反正我们没有用过修过的

网友K:
回复 楼主:
学习

网友L:
楼主的水平很高,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M:
维修这碗饭真不好吃呢

网友N:
有些板子是鸡肋啊,费功夫不少。接到手里了又得修。哈哈。

网友O:
好几天算什么,我这还有好几年的……

网友P:
我也碰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