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4):
刚开始时 上电就报A10。检测整流模块,IGBT都没问题。经过更换A7860*2后,用了几天后,就不行了还是报A10。断电再上电还是A10。
第二次打开后,发现电流互感器 S20S200D12/Y 有一只损坏。更换后回去试机,上电正常,显示-bb。一运行就报A10。
经检测IGBT 带电触发没问题,开关电源 上电输出电压正常+5 -5 +12 -12 都正常。
驱动电路,驱动芯片A4503*6。功率放大电路是6片厚膜JH-458AN。经过上电静态测量G E端子,6路端子全部-5V。证明截止电压正常。
上电触发6路A4503状态下,测量G E端子,电压全部+15V。证明驱动电路基本上没什么大问题。
驱动电路反馈给主板的4路管压降OC汇总信号,也都正常。主板还没有查脉冲电路。。

由于是运行后,屏幕出现RUN后,马上转变成A10。猜测是驱动电路的故障多一些。经过检查一切正常,并且驱动电路的电流也测试了一下,6路电流都是0.26-0.27A,全一样,这样就说明驱动电路应该是正常的。
有没有大神愿意交流一下,A10怎么处理?请教了~

今天刚修一个富士达CP40电梯主板,已经被人修过。故障为:指示灯正常死机,无快慢车。
一手维修后CPU加焊过,原装8489通信,有4片更换成489.
经过检测主板上有几个管子击穿~修复。
昨天修富士达CP38主板,故障人为用刀划断CPU附近线路20几条,经过还原后,
试机没修复~指示灯不正常,无快慢车,怀疑还有断线,但是找不到了。

楼主:
难道没有大神愿意交流一下吗?QQ:36555411
从事变频器 伺服驱动 触摸屏 PLC 工业电源 等任何工业设备电路板无原理图芯片级维修~

网友A:
引用 楼主:
难道没有大神愿意交流一下吗?QQ:36555411
长期从事变频器 伺服驱动 触摸屏 PLC 工业电源 等任何工业设备电路板无原理图芯片级维修~

看了你的广告,就知道,你是高手,呵呵。 我们是短期的维修,灌水可以。

网友B:
A1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B:
A10是 过电流或散热片过热 IGBT 通入过电流,或者伺服单元的散热片过热

网友B:
回复 楼主:
查查检测IGBT饱和压降的电路是否有电阻开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早查过了,如果不插IGBT触发端子引线的话,只要人工触发6路中的任何一路都会引起管压降检测反馈回来的OC信号给光耦2脚,使光耦发光,4引脚上的上拉5V,就会接地。这时CPU就知道有IGBT有断路。

楼主:
今天刚修一个富士达CP40电梯主板,已经被人修过。故障为:指示灯正常死机,无快慢车。
CPU加焊过,原装8489通信,有4片更换成489.经过检测有几个小管子击穿~修好。

楼主:
昨天下午接修IS5 11KW 变频器,上电/运行时 有时候会报电压低故障,电机瞬间制动停止。
猜测 大电容失容,或者什么地方虚焊。
经过检测,是控制板上 有一个地方变色,是一只100K电阻造成的,拨动此电阻,焊盘已经脱落,但还连着。
经过加焊处理后,试机1小时,正常。此故障修复。

网友C:
安川的伺服报A10有没有检查下风机啊  风机转不动也报啊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
安川A10故障终于在半月前修复了,故障在驱动板上,只是这个故障不好找,因为所有元件全都是好的。
故障原因:某些管子本不应该导通,但是导通了。 这个信号经过处理CPU判断为过流信号。。。。。
所以是电路中某些参数发生了变化,经过对原电路改造后,成功修复此故障。试机ok.

网友B:
可以改造电路的水平很高呀。

网友D(2022-06-21):
不讲讲是哪个元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