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4):
汽车怎么跑起来的?】简单解释下:汽车起步、加速和正常驾驶时,高压电池的电流通过逆变器流入电机,电机输出扭矩驱动车辆前进。刹车时,制动系统可通过电机和逆变器将汽车惯性能量转化为电能,回馈给高压电池,起到节能作用...

关注技成官方微信,更多精彩等着你!

网友A:
    电驱动,噪声小。

网友B:
电动机的能量体积不如内燃机

网友C:
如果增加太阳能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必将大行其道啊

网友E:
电动汽车很不错

网友F:
会多起来的啊

网友G:
想法很好,可事实上呢,哪里有那么好的电池,哪里有那么好的电机? 只能说都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网友H:
电池永远还是瓶颈啊

网友I:
是的,电池。

网友J:
充电太慢

网友K:
都喊那么多年了,实用性,普及性都没有

网友L:
过几年等电池寿命,充电速度解决了,以后应该会多很多,毕竟平时的花销会少很多的
。

网友M:
解决充电及续航问题就行啦

网友N:
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驱动汽车,感觉这样效率更高;通过变速箱专递效率损失有些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内燃机+发电机+电动机驱动汽车,感觉这样效率更高;通过变速箱专递效率损失有些大
确定没有搞错吗?你知道内燃机发电的效率是多少吗?

网友N:
回复 网友O:
求正解

网友O:
据我所知,不管什么燃料发电,总热值里面产生电能的好像在50%多一点吧,其余的都排放掉了。传统火电站因其余热的输送距离过远,利用受到一定限制(周边没有超大型受热源),所以现在有很多做电厂余热回收的,有的叫热电联产。围绕热电联产,还有一个不算是新兴事物的,叫冷、热、电三联供,属于分布式能源的一种吧。具体做法是为特定公共或局域场所建一个小型燃料电站,为其配套相应余热利用设备或工程,比如中央空调(溴化锂机组制冷),生活热水等,算是节能改造。
现在,来按照您的配置算一笔吧:100L汽油首先发电,浪费40%;现在电动机的效率也就在85%左右,与内燃发动机相当吧。但是你在转化为电能时多浪费了大约40%。划不划算呢?
所以,油电混合动力汽车我估计也是电动为主,油动为辅;但是,当电力用完、改用油动时,并不发电,只是提供行进动力,因为不划算啊。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P:
电动汽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