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罕见的元件故障

楼主(2014-11-04):
这个工控板上打着北京西门子,DC-DC是我拆掉的
上图是上手不知谁拆的,估计是热风枪猛吹,板差不多搞残,害人不浅。

网友A:
标题和内容,我是没有看懂。
pcb 被这样非常正常哦。大惊小怪了。

楼主:
送来时给人扫了一轮元件无果,板也拆残。故障为液晶无光无显示,24V输入经LM2576转成5V,一路进DC-DC,一路供5V背光高压条。
测量DC-DC输入电阻只有30多,感觉明显的偏低,太自信了立马购一片,到货一测电阻相同,完了判断错误。
仔细检查,刚送电时背光闪一下然后无迹象。量5V处电压为2V且LM2576感觉很烫,立马断电。这一现象说明2576应是好的,电压拉低且巨热说明负载过重所至。DC-DC断开了,高压条输入5V是正常发光的,负截重从何而来?有点不好理解了。突然我发现电感101元件的铜线好象有点变色变焦,如果其匝间短路是有可能出现这情况的,板有有另一个101拆过来试下故障排除,于是拆下坏电感的铜线重绕相应匝数装回整体修复。
电感在人们的思维模式中是不会坏的,所以钱得我收才合理,呵呵。

网友B:
这个难道是修过的被你拿到了???

网友C:
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简单??
是哦,还有些简单得我不敢说怕人笑话的。

网友D:
问题查出来后虽然简单,但对于不常见故障,于没有经验或相应手段者 等来说,要查出来可能并不容易。

网友E:
有的时候感觉自己找到毛病了,买来配件一试,空高兴异常

网友F:
回复 楼主:
好像修家电的不同意,看到不少lc滤波电路坏电感的,这个电感和LM2576构成BUCK电路的?

网友G:
原来是电感坏了,这个确实不常见。

网友H:
还以为是背光灯管坏了呢1

网友I:
越是简单的,在检查时越是容易被忽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像修家电的不同意,看到不少lc滤波电路坏电感的,这个电感和LM2576构成BUCK电路的?
是的,你说得较为专业。2576比普通的7805效率要高,电感作用不是滤波,在开关过程中作能量的储放作用。还有个旁边的二极管也极为重要。

网友J:
这种维修,偶办不了啊,偶现在就是初级的

网友K:
楼主 能介绍一下拆焊技巧吗?

网友L:
回复 楼主:
楼主应该先把DC-DC拆掉,用维修电源接DC输出端,或者直接拆掉LM2576,在+5V输出端接维修电源,试机就可以缩小故障范围,旁边的黄色变压器应该是高压板,其实这样的故障时比较容易修复的。

网友L:
电感线圈是不经常坏,在一般电路中,我们一般都可以把它短接,如在滤波电路中,但是有的电路中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如振荡电路中,具体要看什么电路,熟悉和理解元器件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在修理中有的放矢。

网友M:
楼上说的有理!顶!

楼主:
其实这板的故障根源在右下角的高压输出接头,接头压住的地方高压打火,高压条左边发黄,或见其也长期过流,电感正常工作也温升很高,过流时更高,最后严重到绝缘损坏匝间短路,形成一条非常完整的证据链,因果关系明确。

网友N:
这个还不算太惨

网友L:
在液晶电视机和液晶显示器中,高压条故障率是比较高的,尤其是高压变压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楼主 能介绍一下拆焊技巧吗?
他这是变频器上的直流电压变压模块坏了,如何拆下多引脚的元件,有两种方法,1、用专用吸锡编织线(小日本原装的效果好,国产的也行)蘸上松香水来吸净双面电路板焊点上的焊锡;2、用空心针来分离引脚与电路板,空心针有盒装(8-10只不同内径的),淘宝上有卖的。我是这两种方法组合用,先用专用吸锡编织线吸出大部分焊锡,再用空心针分离。就很快取出多引脚元件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O:
我只用吸锡器,这个不难,关键是要等锡完全融化后吸,但是当引脚和焊盘间隙过小且双面的话,确实有点困难。

网友L:
回复 网友O:
还有一种方法:用刀头烙铁,在引脚上加点锡,电烙铁在引脚上回快速拉动,一会儿元器件就下来了,我一般拆双列贴片都是这样拆的,比用热风枪还快

网友P:
罕见说明你修的东西,还不够多,修多了,你想不到的问题大把.

网友Q:
这个电烙铁可以搞定

网友R(2018-01-16):
回复 网友L:
加5V电源,万一负载重,会不会电流大,造成元件损坏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R:
加5V电源,万一负载重,会不会电流大,造成元件损坏呢
多虑了。5V供电的电路,可放心大胆的供入5V(只要极性别搞反),坏的会发烫,好的仍旧凉爽。

网友T:
水平一般

网友U:
引用 网友L:
电感线圈是不经常坏,在一般电路中,我们一般都可以把它短接,如在滤波电路中,但是有的电路中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如振荡电路中,具体要看什么电路,熟悉和理解元器件在电路中起到的作用,在修理中有的放矢。

在 DC TO DC 线路中电感是做开关储能用,不能短接的。在电源输出 LC 滤波电路中的电感才能把它临时短接,还有一种情况,比如在通讯行业线路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中的电感都不能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