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4):
SIMATIC S7-200 SMART 自由口通讯和MODBUS RTU通讯是否可以在一个端口上同时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ATIC S7-200 SMART 自由口通讯和MODBUS RTU通讯是否可以在一个端口上同时使用?
如果你的PLC再次扩展了一块通信板的话,一个口做MODBUS RTU,一个口用自由口!
只是你所说的自由口和MODBUS RTU不能在一个端口上同时使用,
因为西门子200的MODBUS RTU指令库本身也是用自由口做成的!QQ14903421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ATIC S7-200 SMART 自由口通讯和MODBUS RTU通讯是否可以在一个端口上同时使用?
如果你的PLC再次扩展了一块通信板的话,一个口做MODBUS RTU,一个口用自由口!
只是你所说的自由口和MODBUS RTU不能在一个端口上同时使用,
因为西门子200的MODBUS RTU指令库本身也是用自由口做成的!QQ149034219
能不能做个切换,1秒内一个切换成自由口,一个切换成Modbus指令。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ATIC S7-200 SMART 自由口通讯和MODBUS RTU通讯是否可以在一个端口上同时使用?
如果你的PLC再次扩展了一块通信板的话,一个口做MODBUS RTU,一个口用自由口!
只是你所说的自由口和MODBUS RTU不能在一个端口上同时使用,
因为西门子200的MODBUS RTU指令库本身也是用自由口做成的!QQ149034219
能不能做个切换,1秒内一个切换成自由口,一个切换成Modbus指令。
MODBUS RTU本身就是用自由口做成的!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ATIC S7-200 SMART 自由口通讯和MODBUS RTU通讯是否可以在一个端口上同时使用?
如果你的PLC再次扩展了一块通信板的话,一个口做MODBUS RTU,一个口用自由口!
只是你所说的自由口和MODBUS RTU不能在一个端口上同时使用,
因为西门子200的MODBUS RTU指令库本身也是用自由口做成的!QQ149034219
能不能做个切换,1秒内一个切换成自由口,一个切换成Modbus指令。
MODBUS RTU本身就是用自由口做成的!亲!
这我知道,能否做到切换呢。。。因为我想通过modbus发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SIMATIC S7-200 SMART 自由口通讯和MODBUS RTU通讯是否可以在一个端口上同时使用?
如果你的PLC再次扩展了一块通信板的话,一个口做MODBUS RTU,一个口用自由口!
只是你所说的自由口和MODBUS RTU不能在一个端口上同时使用,
因为西门子200的MODBUS RTU指令库本身也是用自由口做成的!QQ149034219
能不能做个切换,1秒内一个切换成自由口,一个切换成Modbus指令。
MODBUS RTU本身就是用自由口做成的!亲!
这我知道,能否做到切换呢。。。因为我想通过modbus发数据。
QQ不是回复你了么!亲!

网友B:
实践一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