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4):
我想用西门子200PLC CPU224xp、威纶通触摸屏、带485的温湿度传感器(支持modbus协议),PLC为主站,每分钟读取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一次,求大神帮忙写一段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的测试程序。
我是刚开始学习的菜鸟,不明白如何通信把数据读取出来,然后参与数据比较,求帮忙 !

网友A:
   RTU协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用西门子200PLC CPU224xp、威纶通触摸屏、带485的温湿度传感器(支持modbus协议),PLC为主站,每分钟读取温湿度传感器的数据一次,求大神帮忙写一段读取温湿度传感器数据的测试程序。
我是刚开始学习的菜鸟,不明白如何通信把数据读取出来,然后参与数据比较,求帮忙 !

用指令库很方便啊!求人不如求己!
有需要我帮忙,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同问啊。用MODBUS的话 读温度的地址是多少?

楼主:
是modbus RUT协议,地址都在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把PDF文件发上来了。求帮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同问啊。用MODBUS的话 读温度的地址是多少?
说明书有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modbus RUT协议,地址都在里面,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把PDF文件发上来了。求帮忙!!!
需要我帮助的话,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D:
西门子S7-200有一个MODBUS的动态库,直接调用就行,非常方便

网友E:
要实时读取温度不要经过PLC也可以,了解modbus通讯后可以直接跟触摸屏485接口通信,如果你会宏指令开发还可以编辑宏指令来读取数据,玩转485,

网友F:
通讯不是那么简单的东西
要多研究

网友G(2014-12-26):
应该有相应的块,可以解决通讯的,

网友H:
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