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4):
主板上面的纽扣电池,怎样判断电压是否正常,多长时间需要更换.

网友A:
应该会有“电量不足”的标示显现。貌似这种电池使用寿命较长,如果是品牌电池,用个5年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B:
当你关机发现重启时时间初始化的时候就是不行了

网友C:
需要更换,一般是先把BIOS备份一下,或手工记录。哪天检修时(长时间停电)发现时间返回几年前的时间,更换电池,设置BIOS。后买的电池一般就是用一年或几个月。

网友D:
要更换的,五到八年吧。

网友E:
电池没了肯定要换的啊

网友F:
电池不好了,应该有报警,等报警的时候换就行了!

网友G:
   一般会有提示,然后更换.

网友H:
时间长了肯定要换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注意过,不知从那里能看到电池的电压情况。

网友I:
一般情况下,3年更换一次。

网友G:
引用 楼主:
没有注意过,不知从那里能看到电池的电压情况。
   电压可以用数字电压表的电压档位在线测量,注意负载效应。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电脑开机运行中的各项内部检测数据有没有电池电压的在线数据?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脑开机运行中的各项内部检测数据有没有电池电压的在线数据?
   一般不会显示电压值。在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则给出报警信号,提示更换。

网友J(2014-12-27):
经常开的,5.6年没问题

网友K(2016-03-29):
大部分时间在开的话,一般维持5-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