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4):
压力容器上的压力表属于A级,双金属温度计属于C级,为什么作为重要检测参数的远传压力变送器却是B级呢?

网友A:
存在就是道理

网友B:
压力变送器应该一年一校的

网友C:
规程应该有规定的

网友D:
每年定期校验,国产应能使用1-5年以上,进口的在2-10年,再长要看校验结果,没有规定使用期限!
好点变送器正常使用在10-15年以上。

网友E:
合格时间有效时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今天管理设备的有下文了,说压力容器如果有压力表,那么压力变送器所B级两年有效期,如果压力容器没有压力表,那么压力变送器算A级表,有效期1年。

网友F:
一般是一年一检吧 ?

网友G:
应该是一年一检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偶这里的B级表比如压变,各种液位仪表等远传仪表的有效期与C级仪表比如压力表、双金属、调节阀一样都是两年一校准。

网友H:
JJG 882-2004压力变送器检定规程的规定是:“压力变送器的检定周期可根据使用环境条件、频繁程度和重要性来确定。一般不超过1年。”

网友I:
至于分类A  B C  与使用的环境及重要性、行业的不同而不同,一定有严禁的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