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4):
跌落试验机用于产品在搬或运输过程中,可能有摔落而导致使内部产品受到损坏,事先预防损害,即可用本跌落试验机用来来预期进行测试,从而得出最佳之解决方法,以便在运送过程中能尽量减少损失。
1、每次测试完毕,须把跌落臂落下,以免长时间复位的跌落臂把弹簧拉变形,影响测试效果,每次跌落前请先复位置电机停止转动后方可按跌落键;
2、新机到厂安装完成后,须在滑动圆杆处加适当低浓度机油,严禁加入防锈油或高度机油及积压种带有腐蚀性油类;
3、如果上油处时间长了有过多灰尘请将机器降到低部,擦试完以前的机油,再重机上油;
4、跌落机属冲击力机械性设备,新机使用过于500次以上时,须把各螺丝固一以,以免发生故障。

网友A:
以前做了三年这方面的设备。感觉不难。

网友B:
老实说
这个设备我看需要保养的地方不多
我们公司实验室有1两台

网友C:
跌落试验机比较简单,维护保养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