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电压

楼主(2014-11-04):
求高手。星形接法三相交流电机,为什么两项间电压为170伏。每项对地都是380伏呢???

网友A:
这电机能正常吗?  电机外壳敢用手摸吗?变频器的?表坏了吧,来张图学习学习呗。。。

网友B:
电机正常的话,两相间380,170V估计有断相,加上线圈压降

网友C:
不正常,找出原因

网友D:
  先检测电源看。

网友E:
电机线有没有接错了,相电压怎量出380V?是表坏了,还是表档位测到直流档上了?换一支表测一下。也可先测一下照明插座的电压是多少,比较一下表有没有问题

网友F:
有虚接吧,两相380呀,对地应该220!

网友G:
这个电压肯定电机有问题啊。

网友H:
不接电机的话,电压怎样。

网友I:
缺相了,上次我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我的是接触器烧一个触点,你可以看看哪项出来跟N没有电压

网友J:
进线电线的电压正常吗

网友K:
楼主真的还是假的,没测对吧。

网友L:
电机转不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