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程序打印

楼主(2014-11-05):
由于现场无打印机,我想打印西门子程序,我怎么才能实现呢。我只能去打印不打印。打印部电脑没有装S7 5.5

网友A:
先用你的电脑把程序打印时存为PDF的格式。如用PDF虚拟打印机pdfFactory pro,再用U盘拷贝过去。

网友B:
   没有联网,用网络打印机啊?

网友C:
下载个PDF虚拟打印机

网友D:
截图打印.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由于现场无打印机,我想打印西门子程序,我怎么才能实现呢。我只能去打印不打印。打印部电脑没有装S7 5.5
先安装一个Adobe Acrobat X Pro,然后用虚拟打印机PDF,把程序打印后,就转换为PDF格式了,然后再把PDF的拿到打印部就可以了啊!!!

网友F:
是啊,用虚拟打印机很好用的。

网友G:
先打印到PDF,然后去有实际打印机的地方打印。

网友H:
截图打印

网友I:
1楼正解,另外打印程序是很费纸的,尤其是西门子程序,很多网段。

网友J:
是的,要好多张的。

网友K:
用装有西门子软件的笔记本去打印室打印,现场安装打印机驱动就行了。

楼主: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装虚拟打印机

网友E:
虚拟打印机就是个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