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电表

楼主(2014-11-05):
请教下,厂以前装的电表配10倍互感器,,但现在负荷40千瓦了,互感器是不是有点小了,对电表读数影响吗?听有的人说,互感器太小了会不准确,偏少,该换个30倍的吗?

网友A:
实际电流有多大。

网友B:
      超过50A的电流计量一般宜选用电流互感器进行计量。电度表就选变比后量程即可。1.5~6A,3~6A 这是表示电能表在这个范围类能正常工作。以D86系列来讲“T”表示有功,如DT862;“S”表示无功,如DS862。单项电子式电能表的型号是全国统一的,有4种型号:5(20)A,10(40)A,15(60)A,20(80),也被称为4倍表;有2倍,4倍,5倍表等多种。表的倍数越大在低电流时计量越准确。一般选用表的最大电流是额定负荷电流的2倍,如负荷为10A,则选表选最大电流为20A的电表。

楼主:
实际电流80安左右,互感嚣是不是个大点的

网友C:
    如果负荷是电动机,通常COSΦ=0.8,P=1.7321*380*0.8I  I=76A,现有50A/5A互感器明显偏小。互感器太小,额定电流超过其一次电流上限,会使互感器二次线圈饱和而致电表少计量。
    一般应保证负载额定电流在互感器一次电流上限的2/3以上,所以应选100A/5A互感器。

网友D:
太小了,该 换大点的

网友E:
这个不懂,偶要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