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5):
我使用了一款富士的集成IGBT,整流桥和逆变桥都集成到了一个模块里,有焊针引出,它需要直接焊接到PCB上使用,而我计算需要的母线滤波电容很多,所以我想把母线在PCB上敷设出一个U型弯通道,这样我就有空间放置更多的电容,型式如图。
此图为PCB板俯视图,PCB为双面板,反正面同时敷设母线P与母线N的通道,上面焊接若干个滤波大电容,请问各位工程师们,这种设计方式是否符合无感结构呢?

网友A:
电路板又不是线圈,所以谈不上有感无感。只有形成线圈效应,才有电感。

网友B:
不知道,你这个是PCB板不是母排应该感应小点吧。

楼主:
谢谢了,我再想想吧

网友A:
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大面积布线。以保证有效的载流量。

网友C:
注意:将左面(或右面)的电容旋转180度安装,只动一面即可,目的是不要形成磁回路,没有磁回路就没有电感效应;其他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