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读数据

楼主(2014-11-05):
台达b07触摸屏,串口1接台达plc,串口2接一个rs232口的仪表,想把表上的数据读到屏上显示,仪表说明书没有内部寄存器地址,只是说每秒发送5次数据串,想请教我该怎么去读取此数据。

网友A:
       1、 找仪表厂家索取资料。
       2、 仪表有模拟输出的话,取出来经过A/D模块转换送给PLC,PLC与触摸屏交换数据。

楼主:
是否有直接读取串口资料的宏指令?刚接触台达触摸屏,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