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5):
  请问各位大侠,有一个语音控制模块,输出 的先是 TTL 信号 ,因为有一个 智能家居的 主机 只能接收 485 的 A B 二线的控制协议信号 ,于是将 语音模块上的 TTL 信号问店家可以将 这个 接上 RS 232 转 485 信号输出,于是再配一上小的  RS232  转 485 信号 模块 使用,现在语音模块无法控制智能主机,能有什么方法测试这个语音主机输出的  485 信号 是正常吗?

楼主:
 没有人玩这个吗 ??

网友A:
信号应该不匹配把,音频信号是模拟量,而485,232是数字量信号,要使用最终要把音频信号变成485通讯协议能够接受的数字信号制式才行。

楼主:
  语音模块有一个小芯片进行转换成 485 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