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5):
本人新手,用方菱2轴切割机数控系统做切割机电气部分,其中X轴采用2个安川750W伺服电机同步驱动、Y轴采用安川400W伺服电机驱动,在将方菱F2000型系列输出信号接到伺服电机驱动器时,不知道该如何接线了,方菱数控系统说明书说的是把输出的XDIR+ XDIR- XCP+ XCP-分别接到X轴电机驱动器的SING1 SING2 PULS1 PULS2上,可是我从驱动器输入接口的各针里面,没找到对应的接线?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你不能看看安川的说明书吗?

网友B:
楼主还是多看看伺服驱动器说明书吧,我这个型号和你的不一样,接线图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