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5):
我打算用西门子200做主站 台达plc做从站

网友A:
可以啊,有什么怀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打算用西门子200做主站 台达plc做从站
看到你的问题,当然最简单的是台达PLC做MODBUS RTU从站,西门子PLC做MODBUS RTU主站了,台达PLC需要在程序里写一小段设置程序的!有需要我帮忙联系我QQ149034219!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台达plc从站程序怎么写???能不能给我写个看看  谢谢啦~~~波特率19200 从站地址1 无校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台达plc从站程序怎么写???能不能给我写个看看  谢谢啦~~~波特率19200 从站地址1 无校验
看到你的问题,当然最简单的是台达PLC做MODBUS RTU从站,西门子PLC做MODBUS RTU主站了,台达PLC需要在程序里写一小段设置程序的!有需要我帮忙联系我QQ149034219!

网友A:
不知道台达plc从站程序怎么写???能不能给我写个看看  谢谢啦~~~波特率19200 从站地址1 无校验
按你的要求,格式如下:

网友C(2016-06-30):
回复 网友A:
请问哈,还需不需要写读写指令,(上位机怎么读取我PLC的输入输出状态),

网友A:
既然是从站模式,也就意味着只能被读,不能写指令, 有关写的任务只能依靠上位机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