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5):
今天领导开会说最近要严查现场的A类仪表的完好度和规范性,要求仪表人员严格管理现场仪表。
作为A级仪表最多的可燃气体报警器也是检查重点,有的报警器现场带有闪光报警灯,当可燃气体泄漏大气浓度达到报警上限时要求现场的声光报警要起到作用,而很多可燃气体报警器由于常常误报,很多把现场的声光报警电源拆掉,这次也是检查重点。
于是大家到现场查看这些声光报警器是否接线良好,在拆卸可燃气体报警器的内部线路板查看后,安装恢复原样,原本显示可燃气体浓度为零的数值,却又很多跳变为5%以上甚至达到20多,而且几分钟之后也不便、
原本好的报警器检查一遍却变坏了,没办法拿着螺丝刀敲击检测探头,多敲几下竟然好了。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探头脏污有灰尘z/

网友B:
有可能的。

网友C:
拆开动了哪里导致显示屏接触不良,敲击又接触好了。我们到现场处理缺陷经常碰到这等事。

网友D:
检测探头里有发热丝,振动过大会断丝,要轻敲。最好拆开查接触不良的地方,修复后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在安装过程中,看到显示窗上的数值变化后,尝试着调整了很长时间,比如看是否有接触不良,是否有短路,是否碰壳,等现象,可是故障仍然,最后拧好后用螺丝刀敲击却好了。

网友E(2017-02-08):
报警器使用多长时间了,一般探测器按要求是1年校准一次,你这是探测器检测数据漂移不归零,探测器传感器校准后就能避免这问题了。

网友F:
这种通常是接触不良,比如电线什么的有没有松动,电路板的元器件哟没有出现漏焊或者虚焊的。灰尘、油污等也会导致电路异常

网友G(2017-08-09):
标定过了吗?建议标定一下,对你对大家都有好处,误报过程中就怕,真的有可燃气泄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