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5):
我想做个环形输送带,用普通的那个输送带能不能实现,不分段的方式!请高手指教,或者有什么好的比较简单一点的方式实现循环输送带。

网友A:
提示:机场出港时箱包托运后在环形传送带上自提,仅供参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示:机场出港时箱包托运后在环形传送带上自提,仅供参考。
楼主看下先。

网友C:
机场输送带……多片扇叶结构

网友D:
我们公司都是靠分段来实现环形转换的。

网友E:
  机场出港时箱包托运后在环形传送带就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F:
转弯部分和直线开做,有这样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