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屏问题请教

楼主(2014-11-05):
台达B07触摸屏,需要和一个232串口仪表通讯,在设定通讯参数控制器选择里面,没有我这仪表品牌的选项,我该怎么选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B07触摸屏,需要和一个232串口仪表通讯,在设定通讯参数控制器选择里面,没有我这仪表品牌的选项,我该怎么选呢
一般的串口仪表都支持MODBUS RTU协议的,可以选择莫迪康PLC!试试吧!有需要帮助联系我QQ149034219

楼主:
但是仪表输出接口是232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仪表输出接口是232的,
台达屏没有RS232通信口吗?没有的话找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吧!

网友B:
加个转换头吧。

网友C:
除个别型号外,台达屏都配有RS232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