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D系列报E7分析

楼主(2014-11-05):
最近工厂十多台三凌FR-D740报E7,发外维修都说报费,不知哪位高师能否指导指导
我今天把那些个连线插头弄了几下上电又没报,说是干扰短接sD与pc。装了两台在用,看看今晚有无问题,不知其它大师用户可有此经历

网友A:
题目和内容,写的蛮吸引眼球的,呵呵。

网友B:
把变频器内部的所有电路板上的接插件全部从新插拔3-5次,这类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试试看。

网友C:
高手永远指导我们进步,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手永远指导我们进步,哈哈。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可惜题目有错别字。哈哈。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可能是用拼音打字的。

楼主:
书读得少没办法,哪里同大师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