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UG430H-SS1 与富士PLC NP1PU-256E 通过UG031-S 进行SX通讯问题

楼主(2014-11-05):
如题,现在所有的硬件和连接线都是好的
原来有一套系统,画面和PLC能正常的通讯,我现在想把这套系统作为其他系统用,就是要重新编辑PLC程序,和做画面
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自己编写的画面程序不能与PLC正常通讯,PLC系统老是不运行
现在有的硬件是
 1:触摸屏 UG430H-SS1
 2:PLC    NP1PN-256E
 3:SX总线通讯模块 UG031-S
请教各位,如何实现PLC与画面的正常通讯,有专家指导也行,有偿的也可以。
最好能提供步骤说明及相关的手册
我看说明书上有一本专门讲SX总线通讯的手册 手册编号是FCH357
有的大哥大姐能提供一份就感激不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现在所有的硬件和连接线都是好的
原来有一套系统,画面和PLC能正常的通讯,我现在想把这套系统作为其他系统用,就是要重新编辑PLC程序,和做画面
但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自己编写的画面程序不能与PLC正常通讯,PLC系统老是不运行
现在有的硬件是
 1:触摸屏 UG430H-SS1
 2:PLC    NP1PN-256E
 3:SX总线通讯模块 UG031-S
请教各位,如何实现PLC与画面的正常通讯,有专家指导也行,有偿的也可以。
最好能提供步骤说明及相关的手册
我看说明书上有一本专门讲SX总线通讯的手册 手册编号是FCH357
有的大哥大姐能提供一份就感激不尽了

1、PLC运行不运行与POD的通讯无关,即便你的PLC处于STOP状态,POD仍然保持与PLC的通讯状态。
2、至于手册,你可以上富士FE Library中下载,免费注册用户后就可以下载。

你确认要有偿?那现在可以打款了。

其实另外一个方式不知道你尝试了没有,你可以看看你原来程序是如何设定的。在POD侧实在是没有啥可以设定的了,我看问题是出在PLC侧,你可以使用D300Win软件来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cvlsam 给您发了站内信  有偿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 PLC可以运行了,但显示屏不能设置数据下去,请指导一下,或者QQ远程协助一下!费用您说!淘宝支付直接打你卡里都可以的!站内信里面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请联系我!

网友B:
引用 楼主:
cvlsam 给您发了站内信  有偿的 我现在的问题是 PLC可以运行了,但显示屏不能设置数据下去,请指导一下,或者QQ远程协助一下!费用您说!淘宝支付直接打你卡里都可以的!站内信里面留下了我的联系方式!请联系我!

发短信是没有用的,他从来不读的。只有在帖子里跟贴才会有用的,最好是图文,如果可能的话,需要提供对应的程序的。

费用么,你看着给好了,打给思南坛主也可以。

网友A:
步骤1:将UG031-S模块安装在UG430背面的扩展模块插槽处,然后将螺钉固定好。并拨动拨码开关用于设定触摸屏的SX站号。
步骤2:启动D300Win编程软件,建立项目并在System Definition中组态基板,电源,CPU,模块等必要信息,组态完毕后,插入POD站点,插入步骤如下:
请注意,这里的SX站号应与UG031-S中设定的SX总线编号一致,设置完后如下图:

然后编写你的程序并下载至PLC中。

步骤3:启动V-SFT V5软件(如果使用早期软件UG00S的话,步骤相同),并新建项目,驱动选择富士的Micrex SX(SX总线),如图:

模式选择IEC模式,是否需要协同看你是否需要使用PLC建立的全局变量,如果自己指定地址的话,不协同也没有任何妨碍。之后画面画好下载到POD中即可。

最后,友情提醒一下,SX总线并非普通的以太网线,其RJ45的引脚定义与以太网接头引脚定义不同,请使用专用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