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5):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就是标注的数字有些不明白啊,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E24.0 是什么意思? 6.8是地址?DI 输入模块为什么用E表示?

DO 输出模块为什么是A 表示?

楼主:
A100 /512/ 69.5 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个是德国人图的图纸,很容易看呀!E相当于Q,A相当于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德国人图的图纸,很容易看呀!E相当于Q,A相当于I

为什么不直接用Q和I呢?

还有同一个地址几个数字,分别表示什么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德国人图的图纸,很容易看呀!E相当于Q,A相当于I

琢磨明白后一列是图纸页码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德国人图的图纸,很容易看呀!E相当于Q,A相当于I

2楼图中中间那列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回复 楼主:
好多都是这样标的  AI 表示模拟量输入 00 是模块号(00是第一个模块)512代表地址(piw512)69.5不清楚,有的是连接元件的图纸标号,有的是线号,还有就是图纸的页码。希望能帮到你,不对的请指正

楼主:
根据页码找到了这个元件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图纸是不是400的plc啊,我们这400的全是这么标的,300的用I Q。400的用A E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都是这样标的  AI 表示模拟量输入 00 是模块号(00是第一个模块)512代表地址(piw512)69.5不清楚,有的是连接元件的图纸标号,有的是线号,还有就是图纸的页码。希望能帮到你,不对的请指正

明白了,我看错了, 为还以为是A100呢?原来是AI 00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多都是这样标的  AI 表示模拟量输入 00 是模块号(00是第一个模块)512代表地址(piw512)69.5不清楚,有的是连接元件的图纸标号,有的是线号,还有就是图纸的页码。希望能帮到你,不对的请指正

那还有 +6 -7 +8 -9 -12 +11表示什么呢? 为什么没有10?

楼主:
这设备在我们这里很重要,但是我没有机会去接触,所以很陌生。

网友C:
研究下就会明白 德文里的AE对应英文IQ貌似  我用200 300 编程软件 不同版本也有这个问题 都一样

楼主:
基本上明白了,谢谢大家。

网友D:
你的PLC是S5系列的吗,

网友E:
我觉着是模块号加地址号   中间是图纸页号    后边是模块端子号吧?时间长了忘了呵呵
看德国人调试设备也用的I  Q  也用梯形图跟语句表,但图纸就不是了、用A  E了  图纸程序打印部分成功能块的了,是不是特能装的赶脚

网友F:
把它吃透你就搞明白了。

网友G:
EP的风格

网友H:
   德文中的输入是字母E打头的。

网友H:
      德语中:
            输入:Eingang
            输出: Ausgang

楼主:
都是高人,德语都懂

网友I:
说实话,他们的图纸标的很正规,元件位置很容易找,比较细致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说实话,他们的图纸标的很正规,元件位置很容易找,比较细致

太细致了, 如果我要仿做这套设备的控制系统, 不知道能否省掉一些功能?

安全保护方面肯定不省了, 主要省掉一些方便故障查找功能的,

比如说那上面那么多电压检测, 有什么必要? 有末端信号反馈就足够了, 比如说24V电源是给电磁阀线圈的,有电磁阀反馈信号就够了。  比如说380V电源, 我有很多电机热保护,380V电源异常,电机肯定会异常。 他做这么多检测点只是给故障查找提供了方便。

还有一台电机的启动与停止,我就看到有空开的反馈信号, 接触器的反馈信号, 都可以省掉, 因为我现场还有压力检测开关反馈信号, 比如说风机或者水泵我有差压开关,流量开关等等之类。

网友J:
厉害啊,外语水平都很高

楼主:
烦死了, 总是搞不到一套完整的资料,

程序和图纸不对应, 本来就看不大明白, 程序和图纸又不是一套的, 差别还蛮大。

网友K:
E代表输入,就是I
A代表输出,就是Q
我们仿造法国的设备,图纸上都是E、A代号

网友L:
德文E是输入,A是输出

网友M:
EPLAN P8中的实例对比一下就明白啦!

网友N:
回复 网友O:
颠倒了吧?

网友P:
挺标准的图。。。

网友Q(2015-02-12):
有没有德文的图纸上传看一下

网友R(2015-09-21):
E表示输入,A表示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