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6):
  前前后后买了两个西门子的变频器回家折腾,但用了一阵之后,变频器通电后,液晶屏没有显示。一个是隔了3个月没通电,一通电就发现没显示。一个是隔了2个月没通电,通电使用一段时间,正常停机,关电源,再开机时,就没显示了。测了一下,DC+ DC-都还有电源,UVW输入端用万用表量了,也正常。在网上查了一下,估计是开关电源不起振,但把两台变频器所有板子都查了N遍,就是没有找到传说中3844芯片。
  两个变频器都是单相220V输入,3相220V输出的;其中一个功率是0.25kW(6S.E.6.4.2.0-2.U.C.1.2-5.A.A.1) 另外一个是0.75kW(6.SE.6.4.4.0-2.U.C.1.7-5.A.A.1) 才隔一会功儿没用,就马上挂了,郁闷。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图大,指大神们另存到自己的电脑上,再详阅。

网友A:
我很好奇你从哪里看到的有人说变频器的电源IC就一定是3844?!!可以肯定的说,变频器的电源IC有很多种
你这个机器用的电源IC是TOP223 它是三端离线式单片高频开关电源IC,内部集成PWM控制、开关管和保护电路的IC

网友B:
楼上的说的很清楚了,变频器开关电源只有UC38XX吗?答案是非也,在变频器中,开关电源电路还是比较简单的,开关电源保护电路也不复杂,95%以上的开关电源工作应该都能修复。

网友C:
是谁说一定是3844了啊

网友D:
我有个重大发现,只要是发超大图的,都是水货。大伙明鉴

网友E:
你买的是220V。380的就是3844了,你那个功率太小了用3844成本高不合算。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呵呵

网友F:
启动电容看看

网友G:
同意六楼的。

楼主:
我是楼主,看了大家的回复,受益匪浅。看来这坛子的,技术还是很过硬,回复也很热心。
对以上的回复,都赞一个!谢谢!

网友H:
TOP223的三端开关电源芯片为to220封装,常用于输出功率不大于15w的电路中,这个电路简单好修。

网友I:
楼主师傅是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楼主的师傅?
其实呢,我只是用变频器的,并不是专门修变频器的
只是因为接连两个变频器都发生通电不显示的问题,有点恼火,想自己拆开找原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