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11-06):
本人初学,想请高手指点,疑问:有哪位高手同学懂得plc模拟量输入并进行pid算法,例如我要输入一个重量为每小时为10吨的设定值与称重测量实际值做比较,去控制变频器工作的程序?本人初学,求指教   :说明称重传感器的输出0~5VDC,量程0~50kg 用三菱plcfx2n—4ad和4da,如何驱动变频器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指教指点,如有编程可以发到

网友A:
把变频器的设置端子输入,定义端子相应的输入电压输出你要的实际频率,再调整增益放大系数,也有的变频器有PID功能

楼主:
感谢,最好有程序说明下

网友B:
     计量配料方面的应用。
     称得重量与设定值比较,由PID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实现电机带泵,调节流量。

楼主:
称得的重量如何转换数字量,是否要用MOV指令写入pid,再输出给变频器

网友B:
     说明称重传感器的输出0~5VDC,用plcfx2n—4ad转换成数字量,进PLC处理。
     0~5VDC,对应量程0~50kg,看FX2N-4AD的手册,可以知道对应的数字量。

楼主:
感谢。。努力学习中,因为要写论文。。

网友C(2018-10-10):
最后完成了吗?有程序望共享一下,谢谢。